请教懂的人解答关于定时器的问题

楼主(2012-03-20):
现在要采集一路信号。但是采集的频率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:
05分钟,每1秒记录一组数据;

510分钟,每5秒记录一组数据;

1030分钟,每20秒记录一组数据;

3060分钟,每30秒记录一组数据;

601800分钟,每60秒记录一组数据。

是不是设置五个中断
0-5分钟,用这个定时器/1s的中断,给出采集命令,到了5分钟产生中断打开另一个定时器进行5-10分钟/5s的采集,依次这般?但是这需要5个定时器啊?

刚开始用STM32编程,很多地方还不懂。求指教啊!

而且,定时器TIM 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。它有哪些事件和中断呢?

一团雾水,大家多指点一二。在此谢过了!

网友A:
用一个定时器,设置5次即可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是,开始设置定时器每秒中断一次,中断处理:采集发送数据,计数自增,直到0-5分钟的时候(300次),重新设置定时器每5秒中断一次,中断处理:采集发送数据,计数自增,直到5-10分钟的时候(60次),重新设置定时器每20秒中断一次……

START:

TIM_Config(1s);//每1秒中断一次

while(count1<=300)
{
    采集数据;
    发送数据;
    count1++;
   if(count1==300)
  {
    TIM_Config(5s);  //每五秒中断一次
  }
}

whlie(count2<=60)
{
   采集数据;
   发送数据;
   count2++;
   if(count2==60)
   {
      TIM_Config(20s);
   }
}

whlie(count3<=60)
{
   采集数据;
   发送数据;
   count3++;
   if(count3==60)
   {
      TIM_Config(30s);
   }
}

whlie(count4<=60)
{
   采集数据;
   发送数据;
   count4++;
   if(count4==60)
   {
      TIM_Config(60s);
   }
}

whlie(count5<=1740)
{
   采集数据;
   发送数据;
   count5++;

  // if(count2==1740)
   //{
   //   TIM_Config(20s);
   //}

}

EN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