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相四线与2相五线步进电机的区别?

楼主(2012-03-20):
2相四线与2相五线步进电机的区别?

网友A:
见过两相四线和两相6线的,就是没见过两相5五线的,难不成把6线的两组的中间端接一起了?

网友B:
多一根线

网友C:
2相的见过4线和6线的。5线没见过

网友D:
5线的应该就是把另外几根线接了一个公共点而已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