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新版STVD严重BUG--仿真“遇到无效参数”问题

楼主(2012-03-20):
以前用的是4.2.0版本的STVD,从没遇到过问题看到官方有新版本,就更新到4.3.1了,可是仿真过程中总会出现“遇到无效参数”的错误

无奈换到4.2.0,问题消失。
不甘心,重新安装4.3.1,更新STLink固件到1.J12.S3
仿真,错误依旧
更换STVD目录中的“SWIM”文件夹为4.2.0中的
仿真,错误依旧
无奈,换到4.2.0
高手来看看把

楼主:
忘记说了,仿真的是STM8S208RB

楼主:
工程目录无中文
可一个全英文的软件出现中文错误提示让人费解

网友A:
这是windows系统标准错误
就比如“确定”按钮上的中文,是操作系统提供的。

楼主:
4# mcuisp 那是STVD和中文Windows不兼容?我想ST公司总不会发布一个这么次的版本吧

网友B:
我现在用4.3.1也遇到这问题,期待ST早点解决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那你现在怎么办呢

网友B:
LZ好,我目前还没找到解决方法,只能忍受下了........ :(

楼主:
我发现使用库的时候出现特别频繁
但是使用寄存器的时候就不怎么出现

楼主:
版主来看看啊

网友C:
还是期待ST出新版DATASHEET   详细说明这个问题

楼主:
stm8使用率这么低吗

网友D(2012-05-06):
回复 楼主:

这个问题,相当严重,真是坑爹啊

网友E:
是有这个问题,我还一直以为是我机子问题,晕

楼主(2012-06-15):
好吧,木有办法了,结贴

网友F:
看来还是用IAR来编译调试

网友G:
我也发现有这个问题,遇到这个问题而且只能CTRL+ALT+DELETE强制关闭。

网友H:
安装STVD时一定要关闭杀毒软件。

网友H:
我一直用4.31版本没有问题啊。

网友I:
我用的时候,经常出现这个问题,没有办法,只能安装低版本了

网友J:
我用在win7上面在编译的时候也出现文件不能编译所要保存,重新打开才可以,经常出现。郁闷。

网友K(2013-01-25):
今天遇到了同样的问题。

头疼,还没找到什么原因。

网友L(2013-05-10):
我也是这样子的问题

网友M:
擦.载在这里的人还不少啊.头疼

网友N:
查,是不是有病毒?

网友O(2013-06-18):
我也遇到此问题,正在摸索中

网友P:
降低编译器的版本   或者更换操作系统

网友Q:
st公司的stvd编程人员都是猪脑子吗?中国工程师反映的这么多问题,都没有解决!真实连猪都不如!!!!!

网友R(2013-09-29):
是的,特别是仿真时进入带形参的函数内部时,总会跳出来这样的错误提示,有时管都关不掉。估计是参数传递时出现了bug

网友S(2013-12-24):
难道就没有解决方法了吗?

网友T:
STVD向WINDOWS发出了一个请求,估计是运行某个程序,或者加载某个DLL。。。。不过这个请求没有得到满足,WINDOWS给出了一个提示。。。。

网友U(2014-12-12):
有没有解决方案拿,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啊。出现的时候软件关都关不掉

网友V(2016-10-19):
这个问题把我害惨了,耽误工作啊,前辈们,你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没有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