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EPM7128的JTAG脚能否当普通IO口用

楼主(2012-03-20):
各位大侠,俺做个东西,用的是EPM7128,IO口不够,
四个特殊的功能引脚(CLK,RS)已经用上了,可还是不够
差那么一两个,只好打JTAG的主意,看能不能当普通IO口
小弟新手,请大家帮忙了,谢谢了

有人这么说
1.先在1.先在quartusII里面设置开启JTAG配置口的双功能
2.第一次烧录可以不用烧录器,直接用JTAG线烧录,但是烧录完成后,JTAG功能就没有了。再想重新烧录就需要用烧录器了。1.先在quartusII里面设置开启JTAG配置口的双功能

这样是不是可以,那该如何设置里,我是用到了才学了一点,请大家多多赐教

网友A:
你说的这个型号不是很了解。应该是不可以的,jtag用的都是专用IO,不属于任何一个bank。

网友B:
换芯片吧,基本上不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