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在线求助】pic16的按键如何初始化?

楼主(2012-03-20):
RB6,RB7,RE1,RE2想设置为按键,只需要TRISB6=1;TRISB7=1;TRISE1=1;TRISE2=1;么?
如果把这几个引脚悬空,会输入什么电平?我把他们悬空,貌似按键就乱了。。。

网友A:
首先要确认下芯片的型号。
看相应的数据手册,所用的几个引脚有没有其他复用功能,有的话关闭。
引脚悬空(并且内部不开上拉的情况下)输入电平是不能确定的

网友B:
自己翻翻数字电路的大学教材或者百度看看,去看看数字电路中悬空是啥意思。

网友C:
上拉电阻,或下拉电阻 即可确认电平状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