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R91x时钟切换问题

楼主(2012-03-20):
STR91x时钟切换问题

我的STR91x 在没有任务时候想使用 外部rtc 32.768Khz工作,有任务时候采用PLL,结果发现切换到rtc上,等待5分钟以上就切不回PLL时钟了.
我的方法是 一个外部中断(按键按下) rtc切换到PLL上.不知道大家碰到这个问题没有

楼主:
切换时钟目的是想降低功耗,因为str91x采用sleep模式有bug,即使采用了所谓的在sleep之前加N个nop还是不可靠的.

楼主:
STR91x时钟切换问题时钟, 按键我的STR91x 在没有任务时候想使用 外部rtc 32.768Khz工作,有任务时候采用PLL,结果发现切换到rtc上,等待5分钟以上就切不回PLL时钟了.
我的方法是 一个外部中断(按键按下) rtc切换到PLL上.不知道大家碰到这个问题没有
采用切换低速时钟这种方式降低功耗,str91x本身sleep模式有bug,即使采用在sleep前面加N个NOP也不能可靠wakeup.所以希望采用这个办法,但是看起来总是时钟切换不回去,

楼主:
我的时钟切换方法:

SCU_MCLKSourceConfig(SCU_MCLK_OS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t the PLL's multipliers and dividers
    SCU_PLLFactorsConfig(60, BSP_PLL_M, BSP_PLL_P);   //30Mhz clock
    SCU_PLLCmd(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the PLL
    SCU_RCLKDivisorConfig(SCU_RCLK_Div1);            // Set RCLK, the CPU clock's main divider
    SCU_PCLKDivisorConfig(SCU_PCLK_Div1);            // Set APBDIV, the PCLK divider
    SCU_FMICLKDivisorConfig(SCU_FMICLK_Div2);

    SCU_MCLKSourceConfig(SCU_MCLK_PLL);              // Select the PLL output as CPU clock

楼主:
这个怎么解决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