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元件摆放问题

楼主(2012-03-20):
我用protel自动加载元件,但我摆放万元件后发现少个电容,然后查看生成的网标中有这个电容,现在我想把这个电容加载到PCB中去,怎么做。我尝试了place,conponent,但没添加进来,也没有操作提示。高手指点。

楼主:
上面说的问题有点不对,我现在发现我的PCB图中有那个电容,place,conponent,选择添加的那个电容是可以添加上的,但是就是在PCB图中不显示这个电容,完全看不到,这是什么情况。

网友A:
原理图中,你没做DRC吧,
估计是电容序号重复了,要么就是电容封装找不到。

网友B:
按LS的方法排查。

楼主:
试过3楼的建议了,还是原来的问题,可以放置电容,但可是还是看不到电容,我这个原理图简单,就一个电解电容,所以不会重复序号。封装我库里有。

楼主:
3.4楼你们若用PROTEL我可以把设计传给你们,看一下

网友A:
可以发我看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放给你126.的邮箱了

网友A:
你的电解封装做错了,丝印层选错了,所以你看不到,另外 这个器件的坐标不是(0 0)所以你看不到

楼主:
哦,我原来是这样,我刚才在PCB库中修改了是双击电容将layer该为topoverlayer,然后是重新添加一次,可是没加进来啊。
具体怎么操作?

网友A:
把你ddb下的文件除了sch pcb 其他都干掉,尤其是pcblib文件
打开你的PCB 重新生成一个库文件,
在这个库中修改,然后,直接updata
注意,定义的PCB库应该是你刚生的哪个库。

网友C:
做封装的时候参考点没定在元件上,当然找不到了。

网友D:
有时PROTELL 会出现莫名其妙的事情!
比如元件在PCB上没有了,也核对过元件库是对的,不存在LS的现象, 不过那个元件确实没有了.
而且有时会从以前有的并且布好线的地方消失了,一点击它就死机. 用的还是真真实实的正版.

楼主:
13# nongfuxu 我的protel经常自动关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