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kw高压电源干扰,请高手支招

楼主(2012-03-20):
3KW电源,输出可以到390V
问题1  PC机和电源无任何物理接触,但是电源切换负载时,电脑上的USB鼠标死了。同事说
鼠标是水货。这是什么干扰?如何减小。
问题2:当电源运行时,开关噪声非常大,电源上的单片机和外部通信的两根接收和发送的通信线,全部都是DCDC的开关噪声,我如何减小这种噪声。
实际通信正常,但是看着示波器上的噪声,不放心,因为客户对通讯要求很严格,希望误码率降低。

网友A:
对着示波器,在电路不同地方加电容104/105试试看。信号线的干扰加有源滤波,电源线过来的加LC滤波器

网友B:
第一个问题,可能和你的PC 主电源和鼠标有关,可以找其他鼠标 或者无线鼠标试试,这个应该问题不大。
2,不知道你的单片机电源电路是什么?是否加滤波、共模电感?是否可以贴图来看,另外你的通讯是否是隔离的?是否用了屏蔽线?

网友C:
回复 楼主:

1、PC和电源按照正常是通过隔离变压器隔离开来的,隔离变压器的开关噪声会通过很多种方式耦合到隔离变压器的次级,也就是开关电源的输出级,当鼠标耐电磁干扰能力低于输出的干扰强度时,死机也很正常,是不是水货不清楚,即使是正品,如果的开关噪声很强烈,死机也很正常。
2、因为示波器探头的阻抗较高,所以很容易接受到辐射的干扰信号,你要弄明白是通信信道本身出现了干扰信号,还只是示波器探头接受到辐射信号出现的叠加脉冲?
3、你应该用频谱仪来检查,靠示波器来判断不太准确。

楼主:
1。对于第一个问题,我觉得应该首先查明是DCDC的噪声,还是PFC的噪声
2.示波器将地缠在探头上,回路最小化。未开启电源时,通讯是没有噪声的,我怎么判断是示波器上测到的信号,到底有无影响通讯呢?
3.频谱仪,你是说测谐波吗?

网友C:
不开启电源当然没有噪声了,呵呵,此时开关电源的传导源和辐射源都关掉了,怎么还会有呢?
如果你一定要用示波器的话,可以把通信线引出一定长度后,将干扰源(开关电源)用接地屏蔽体屏蔽一下,然后看看示波器测量到的信号是否还存在?幅度是否有降低?

楼主:
ye工,我的通讯单片机和电源的次级是共地的的,我屏蔽电源是没有用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