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207 DMA改ADC1不能运行

楼主(2012-03-20):
请问一个问题,使用STM32F207时,使用DMA的ADC时,使用例程的ADC3时没有问题
#define ADC3_DR_ADDRESS    0x4001224C
但是后来我要用到其它ADC引脚,改为ADC1 ,相应的地方都改成ADC1
#define ADC1_DR_ADDRESS    0x4001204C
发现没有反应。什么问题,应该DR定义没有错的。可能是什么问题?知道的朋友请指教一下,谢谢

void Init_DMA_ADC(void)
{
  u8 i;
  ADC_InitTypeDef       ADC_InitStructure;
 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;
  DMA_InitTypeDef       DMA_InitStructure;
  GPIO_InitTypeDef      GPIO_InitStructure;

  /* Enable ADC3, DMA2 and GPIO clocks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DMA2 | RCC_AHB1Periph_GPIOA|RCC_AHB1Periph_GPIOB|RCC_AHB1Periph_GPIOC, ENABLE);
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DC1, ENABLE);

  /* DMA2 Stream0 channel2 configuration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Channel = DMA_Channel_2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(u32)ADC1_DR_ADDRESS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0BaseAddr = (u32)&AD_Valu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BufferSize = 16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Enabl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ode = DMA_Mode_Circular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High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FIFOMode = DMA_FIFOMode_Disabl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FIFOThreshold =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urst = DMA_MemoryBurst_Singl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urst =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;
  DMA_Init(DMA2_Stream0, &DMA_InitStructure);
  DMA_Cmd(DMA2_Stream0, ENABLE);

  /* Configure ADC1 Channel7 pin as analog input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0x00FF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N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NOPULL ;
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/* Configure ADC1 Channel7 pin as analog input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 0x0003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N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NOPULL ;
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/* Configure ADC1 Channel7 pin as analog input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0x003F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N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NOPULL ;
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/* ADC Common Init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.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
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.ADC_Prescaler = ADC_Prescaler_Div4;
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.ADC_DMAAccessMode = ADC_DMAAccessMode_1;
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.ADC_TwoSamplingDelay =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;
  ADC_CommonInit(&ADC_CommonInitStructure);

  /* ADC1 Init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Resolution = ADC_Resolution_12b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 ENABLE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 ENABLE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=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onversion = 16;
  ADC_Init(ADC1, &ADC_InitStructure);

  /* ADC3 regular channel7 configuration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for(i=0;i<16;i++)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i, (i+1), ADC_SampleTime_56Cycles);

/* Enable DMA request after last transfer (Single-ADC mode) */
 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(ADC1, ENABLE);

  /* Enable ADC1 DMA */
  ADC_DMACmd(ADC1, ENABLE);

  /* Enable ADC1 */
  ADC_Cmd(ADC1, ENABLE);
  /*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*/
   ADC_SoftwareStartConv(ADC1);
}

网友A:
要注意几点:

ADC模块的时钟、DMA通道的通道号、ADC和DMA的触发源等。

网友B(2013-01-22):
楼主 问题解决没,我也该成了ADC1,不能用了,你是改的哪里什么地方?

网友C(2014-02-18):
DMA_Channel_2需要改为DMA_Channel_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