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12-03-20):
需要做一个采样率30M左右的东西,功能类似示波器吧,专用的仪器,从没搞过高速采样的东西,大家帮忙推荐下硬件用什么架构比较好

楼主:
请大家多多帮忙!

网友A:
内部带AD的DSP,AD最高速率只找到20M的。AD的,在高的没查到

网友B:
我也在找类似的东东。

1 ad9283 8bit adc 50M或者tlc5540 40M 8bit。前者功耗90mW 后者127mW。模拟前端 ad8065。

2 dsp ti的c2000系列,12bit,不过是12.5M

你说的20M adc的dsp 是模拟器件公司哪个型号?

网友C:
IDT7204+ADS830E+MCU
WEIKUN第一版示波器。

网友D:
2楼你用adsp2199x

网友E:
能不20M的AD采样率,相当猛了啊

网友F:
8-channel, 14-bit, 20 MSPS ADC with dual sample-and-hold amplifiers for simultaneous sampling

---相当猛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