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学习ARM怎么学

楼主(2012-03-21):
大家好,想学习arm,不知道学arm7还是9呢,请说说大家的意见或指教。谢谢!

网友A:
初学者看你想学什么系统来决定买什么板子。
如果是学习工业控制系统或者uC/OS-II实时系统,建议你买ARM7或者Cortex-M3,这两种的话买三星的S3C44B0X、ATMEL的AT91SAM7S256或者ST公司的STM32的Cortex-M3核的CPU都是可以的,资料都比较全。这些CPU价格便宜,性能比较好,而且工业控制所需的外设一般都齐全。个人推荐STM32。
如果是学习嵌入式Linux,建议买ARM9或者ARM11的板子。这方面选择性不太大,一般ARM9就是三星的S3C2440,ARM11就是S3C6410,ARM9的价格在500左右,ARM11在1000以下。建议买ARM11,最爽的ARM11开发板就是LDD6410了,和宋宝华老师的《Linux设备驱动开发详解(第二版)》配套,但是也是性价比最低的。其他的什么飞凌6410、OK6410之类的淘宝上一堆,基本资料都比较重合,也没啥特质化的。
为何建议你买ARM11?因为它可以支持Android操作系统。这个系统现在比较火,手机、平板和其他消费电子目前都在用,就业还不错。价格的话也在1000之内,预算足够的话还是一步到位比较好。

如果想学Linux但是预算又不太足的话,可以考虑下国产的SEP4020开发板,东南大学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出的,300-500元左右的ARM720T的CPU,性能还不错,外设也足够丰富,关键是论坛有一堆老师在做技术支持。论坛地址:http://www.armfans.net/forum-20-1.html。可以在预算不太多的情况下考虑下。

个人建议:先买个SEP4020或者Cortex-M3学着(学习Linux的话就是SEP4020,uC/OS-II的话两个都行),等入门OK了,再搞ARM11。当然了,预算充足直接ARM11也行

网友B:
正在准备入手STM32F103,心里更有谱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