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放大器很白痴的2个问题

楼主(2012-03-21):
1.
同相输入端、反相输入端区别:问题如下

如图接法,根据虚短、虚断,放大器1的输出电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放大器2的输出电压

输入接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效果相同,不仅仅是这样的电路,加法器、减法器将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调过来接,只要根据“虚短、虚断”计算后结果依然相同。我就不明白了,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到底有什么区别呢????
2. 再来一个:问题如下图

输入端的电阻R1不要,直接接入放大器同相输入端,根据虚短虚断,5点和6点都为0(即GND),V_in短路!!!请注意,是理论上短路,虚短虚断只是计算放大器时用的理论,不是真正的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间短接,既然不是真正短接,上图正负输入端就不会短路,那么同一条导线上V_in有电压,到5点就没电压了,说不通啊

网友A:
"根据虚短、虚断",
这是根据运放的特性推出的特性, 你得按照负反馈的连接方式, 正确连接, 才有 "虚短、虚断" 特性!
图1, 图3 不是电压负反馈结构, 所以不会体现 "虚短、虚断" 特性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你的意思是,反馈都要接在负端吗????

网友A:
运放有多种使用方法, 但作为放大方式, 反馈都要接在负端的这种负反馈是最常用的.

网友B:
LZ,负反馈弄不好号振荡呢,你没负反馈,只有正反馈,电路能正常放大?

网友C:
第一个电路,是个大范围滞回比较器. vin*r2/(r1+r2) + Vout*r1/(r1+r2) 只要比0大,Vout = VCC, 比0小Vout = VEE

网友C:
第三个电路通常用作电流转电压. 如CT, 光电二极管. Vout = -Iin * R2

网友C:
我看错了,第三个电路纯粹的比较器,vin为+ 输出为VCC,  为-输出为VEE

网友C:
另外,第三个电路的vin输入过大时, 通常0.7V以上将造成运放损坏

网友D(2013-03-06):
学了很多,呵呵,运放知识博大精深啊,好好研究研究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