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计算推挽功放的效率,具体这个图

楼主(2012-03-21):
这个功放的效率怎么计算,如下图,是用负载的功率除以直流电源的功率吧。我想用万用表测出R6的交流电压有效值来,可我看我的万用表测交流电压频率范围是40-400HZ,万用表我用的是优利德UT58E,我输入的信号时1KHZ,请问各路大侠其他方法怎样计算出直流电源的功率?

网友A:
你PNP管用反了

网友A:
由于是线性变换,电流相同。
所以只要测量负载两端的电压与电源电压之比就是效率

网友B:
η=PI*(VCC-VCE)/(4*VCC)设最大不失真时VCE=2V,
η=3.14*13/60=0.68

楼主:
由于是线性变换,电流相同。
所以只要测量负载两端的电压与电源电压之比就是效率
引用 网友A:

你说的那个错误我改了,但你说直接测量负载(8欧)两端的电压和电源电压之比就行,那是不是我在输出不失真的情况下,负载所能接受的电压越大,它的效率越高呀?

网友B:
负载输出功率PL=RL*[(VCC-VCE)/(RL+RE)]^2/2
电源提供的平均功率PW=2*VCC*(VCC-VCE)/(RL+RE)/PI
效率η=PL/PW=(VCC-VCE)*RL*PI/[4*VCC*(RL+RE)]
=13*8*3.14/(60*8.5)=0.64

网友A:
5# 笑溜溜+

无论是否失真,按有效值计算。
但这样会有点误差,没有计算静态功耗,问题不是很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对于你给我解答的,我理解的是有一个输出就算一个效率,输出可以不断增大(在不失真情况下),那这个电路的效率不就是一直变化的了?高手,是这样嘛

网友C:
输出信号幅度越大,三极管上压降就越小,三极管消耗的功率就越小,效率自然提高了。

网友A:
8# 笑溜溜+

想想7805是怎么算耗散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