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用单片机AD,怎么测量两路正弦波的相位差,

楼主(2012-03-21):
如题,为了节约成本,想只用单片机的AD搞定相位差的测量.这个能办到吗?(假定最大峰峰值为5v,频率1khz)

网友A:
这样看你怎么采集了,还有精度问题,应该可以的

网友B:
加片4046来测相差也就几毛钱,省钱也不要这样搞。MCU片内ADC直接测算1KHz的相差可以实现,但个人感觉不靠谱(对你的综合能力有比较高的需求)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能否上个图?恐怕不止4046吧?不需要电压比较器,运放这类的一大堆配套?

网友C:
如果使用上升沿的过零点的时间对比, 这并不复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