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像采集显示问题

楼主(2012-03-21):
用FPGA从类似OV7670摄像头采集到的原始图像数据,该用什么软件查看?

网友A:
一般根据数据格式自己写

楼主:
正常图像

通过软件转化出来的图像

楼主:
file:///D:/11.JPG 正常图形

通过RGB565软件转化得到的图file:///D:/bmpsy.JPG 像

楼主:
上传图片功能不好用啊

网友A:
上传图片要点“高级回复”,然后点“添加附件”或“批量上传”,发帖。

楼主:
手册上的标准图形

楼主:
用网上提供的软件显示的采集数据图形

楼主:
数据采集应该不会出错了,因为黑白的测试图形跟手册上的都一致。我怀疑这个彩色的图片可能是没有设置好或这个网上的软件不匹配,请教一下彩色显示的问题

楼主:
附件是原始数据640*488 没有bmp等头部的
哪位大侠能帮忙显示看看?

网友B:
不用大侠帮忙看,你自己看一下bmp的格式,可以直接把这原始数据做成bmp了,bmp格式很简单的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