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D8生成的网络表的问题

楼主(2012-03-21):
我是一个刚学ad不久的新人,现在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,就是在原理图中生成的网络表中,一个网络究竟是什么意思,就是怎么确定哪些连线和引脚构成一个网络?还有就是自动生成的网络表中,一个网络的名字是根据什么取的??
先谢谢亲们了~

网友A:
1)准确得说是连在一起得焊盘(pad),不是引脚。不过和你理解是一个意思。

2)网络名字如果你不自己设定的话,系统会自动分配的。

网友A:
这个网络名字你在pcb视图下你放大可以清楚得看到焊盘上以及连线上得网络标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