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确定一个 芯片的供电电流是多少?比如UC3842

楼主(2012-03-21):
我想知道一个芯片的供电电流是多少。我是看它的什么参数?比如UC3842。我是看他的电源电流 Icc就0K了吗?那为何还会出现一个齐纳电流?这个齐纳电流要算进去吗?   因为我要算芯片的供电的技术指标 .

楼主:
那我应该看  技术 手册中的哪个指标呢?我要算这个芯片的供电技术指标。

网友A:
看Icc
出现一个齐纳电流是因为VCC对地并了一个稳压二极管。

网友B:
搞个试验DC电源,再搭个最小系统,电流不就出来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