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35麦克和喇叭引脚的问题请教:

楼主(2012-03-21):
在TC35中,喇叭(EP)和麦克(MIC)各有N1和N2;P1和P2的4个引脚——由此看来:一块TC35模块可以接入两个麦克和喇叭。以接入一个麦克为例来提出问题如下:
为了提高监听的灵敏度,我的电路板上有放大电路,该放大电路的输出端是通过一个0.1的电容加一个1K的电阻下拉后与TC35模块的MICP1相连的——而麦克另一端的MICN1当然不能悬空,好像应该与我的电路板共地。但是,因担心损坏TC35,我却不敢做这个实验。为此敬请各路神仙指点迷津。
TC35中的喇叭既EPN1引脚也与上述问题同类吧?

楼主:
以前我对只有几元钱的语音录音芯片,我是把不共地的麦克其中一端直接与地连接。
但是,TC35一旦损坏就是45元呀,所以,不敢做共地的试验。

网友A:
GSM模块的音频输入输出都是差分模式的,楼主应该先好好看看模块的手册,你的电路是不行的。

楼主:
谢谢版主的回复。
那种标准的差分模式好像都不是共地的。因为外围器件太多,我不想采用。
以前我遇到这种不共地的音频输入,输出都是把不共地的另一端直接与地连接效果也不错。
既然TC35直接接一个麦克都行,那么,给它一个放大后的信号也应该行,只是音频质量的问题而已。
问题的关键是看与地如何连接?等我下了实时在线仿真器后,我先采用通过一个电容与地连接办法试验一下。

楼主:
用谷歌搜索的结果:在21IC的模拟技术论坛搜到了如下帖子:
sukejia发表于 2007-11-29 12:16 |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 得分:0
4楼:
大概情况如下
之前朋友也说是来自电源干扰,说TC35在工作的时候,对周围会有一定的干扰.(我大概说一下吧,TC35本身直接接一个MIC是可以用的而且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嗡嗡噪音,可是直接加MIC声音太小,用自带AT指令调节声音对我的要求也不明显,所以我自己用5532做了一个运放接在了TC35的MIC1正负端上,声音效果到是比之前好了,但是就是一直有嗡嗡的噪音,还有就是我的运放GND与TC35的GND还有MIC的GND是一个地是不是噪音和这个有关呢???)可以怎么解决我是新手谢谢了.
=======================
从以上的帖子看:直接共地是不会损坏模块的。

楼主(2013-01-25):
谢谢版主的回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