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T7053A电压数据为何变化这么大?

楼主(2012-03-21):
SPI读取程序:
uchar Read_byte_spi(uchar comm)         //写命令或数据时,高位在前
{
 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 ulong tmp=0;

         EA=0;

    Spi_cs=1;
         Spi_ck   = 0;
         Spi_cs=0;
         W_byte(comm);                //写命令
 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for(i=0;i<24;i++)       //读数据,共三字节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Spi_ck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if(Spi_di==1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+=1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mp+=0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tmp<<=1;
                   Spi_ck   = 0;

         }

         val_spi[0]=tmp>>16;
         val_spi[1]=tmp>>8;
         val_spi[2]=tmp>>0;

         Spi_cs=1;
         EA=1;

         return 0;
}

连续读取芯片内部电压寄存器时,数据如下:
1C35A6
1C35A6
1C35A6
0035A6    //异常数据
0035A6    / /异常数据
1C35A6
0035A2    //异常数据
1C35A2
1C35A2
0035A2    //异常数据
1C35A2

其中红色为异常数据,其余为正常数据

同样的程序读取频率寄存器时数据没有明显异常。

网友A:
没看明白,是硬件问题还是什么

楼主:
不知道出现异常数据的原因是什么...
以上程序有问题吗、?

楼主:
读取芯片ATT7053内部电压寄存器的值,数据浮动为何这么大?

网友B(2012-06-20):
您好,我现在在做ATT7053的试验现在出问题了,您能不能帮我看下,谢谢
QQ;214809467

网友C(2014-01-14):
你好,我在使用ATT7053A时遇到问题,请问有资料没有,麻烦发我qq邮箱:297523426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