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焊盘总是绿的?

楼主(2012-03-21):
想问一下,我画的一个板子,为什么这个RS232的封装这里总是绿的,在设计规则检查时说是违反了hole size constrint, 设置的hole size是120mil.

网友A:
这两个不是焊盘吗?难道是过孔?

网友B:
焊盘大小和孔径的大小都要在规则设置范围以内,你把规则的值设大点就可以了

网友C:
楼上说的对

网友D:
3楼正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