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0怎么加载**?

楼主(2012-03-21):
AD10怎么加载logo呢?以前版本的能加载,可用那个方法在AD10里似乎实现不了,求高手指点。

网友A:
有工具转换的,AD9就有**转换的工具

网友B:
pcb ** create 这个脚本就可以啊

楼主:
感谢楼上的回答,可是我的AD10里找不到这个脚本啊,以前用的AD6.9里面有。

楼主:
ok解决了,从安装盘里面把脚本都考出来就行了,默认没有安装这些内容。

网友B(2012-05-01):
ok解决了,从安装盘里面把脚本都考出来就行了,默认没有安装这些内容。
引用 楼主:

确实没有了,连元件库也没有了。

网友C:
我用的是AD6.9的可以,估计ad10也可以的。你试一下

网友B:
我用的是AD6.9的可以,估计ad10也可以的。你试一下
引用 网友C:

可以是可以,AD6.9安装包里自带有这个脚本,  AD09也有这个脚本,  AD10安装包没有自带,自己下载安装也可以的。

网友D(2013-01-26):
引用 网友C:
我用的是AD6.9的可以,估计ad10也可以的。你试一下

:victory:

网友E:
应该是把它转到WORD上,再就可以黏贴到PCB上了,AD09可以,俺试过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用的是AD6.9的可以,估计ad10也可以的。你试一下

多谢分享

网友F(2014-01-03):
不错,又学到了。谢谢各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