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G2复位口电容问题?

楼主(2012-03-21):
请问班主,MSP430G2332用两线制的方式下载或是仿真,复位脚的10n或是2.2n电容一定不能接吗?一定要烧写完成后再将复位脚电容焊接吗?如果焊接电容也能烧写,那我哪里出了问题呢?

网友A:
用两线制时,RST管脚可以接10nF电容的

楼主能不能具体点说出现的问题和现象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烧写速度快的话,电容要小一点;要么把速度降低点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问题就是复位脚加电容后不能下载进去程序,2.2nF都连不上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烧写时那个是数据端口吧,电平变了,就不行了,烧写怎么慢?设置仿真时候那个1M或是2M那里?电容再小就没有意义了

楼主:
讨论一下这个两线烧写可靠不? 如果不加复位电容是否可以呢

网友A:
楼主把电路图发上来看看吧~ 仿真器的话不同家生产的也会有区别,建议拿Launchpad接出来SBW信号试试

下面是Launchpad上SBW信号的接线图,在pin16和17,楼主参考参考

网友C:
RST上2.2nF要接,通过47K电阻上拉到Vcc就可以了

网友D(2012-06-28):
接1nF的电容,就可以了。

网友E(2014-02-19):
MSP430G2332 SSOP-20  ti. 有200K的现货阿,采购回来,项目死了,郁闷,有那位兄弟姐妹需要的嘛? 13760448291.QQ:724071325

网友F(2014-03-26):
一定不能接,否则无法下载。下载后再接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