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有没有哪种IC能够从3V升压到100V左右。

楼主(2012-03-21):
如题,因为要做个小的电子针灸,请问有没有哪种IC能够从3V升压到100V左右。谢谢。

网友A:
电流要求多少?

网友B:
LZ可以看看MCP1650

楼主:
电流很小,用在电子针灸上面.

网友C:
你可以把运放换成40106或者HC14

网友D:
作为医疗器械,GB9706标准限定<72V,
LZ100多伏恐怕过不了检测. 下图可达70V,用Φ8工字磁芯绕满即可.
PA0频率2KHz.

网友E:
linear  和 maxim 有apd bias chip
外部加很少的bom即可升到70V, 如果不够再搭一个倍压电路即可

网友F:
任何振荡器加变压器即可,最简单的方案是用一片音乐片加变压器就成,变压器用过去收音机里用的那种小型硅钢片加骨架绕制,也可以用现在的磁罐绕制。

网友G:
555最好用了

网友H:
PWM+升压变压器,别说100V,1000V也小意思啦

网友I:
现成的芯片也有不少了

网友J:
小兄弟,
“请问有没有哪种IC能够从3V升压到100V左右”
这么问啊,
可用来升压的芯片多了去,555就可以,CPU也行,75HC14也行,74HC04也可以,
555,20ms升压300V,CPU的用LPC901也是20ms升300V俺都曾经做成产品。
高频振荡+电压闭环+适当的FET驱动+适当的功率控制,芯片达到这些条件都可以的。

网友K:
你可以把运放换成40106或者HC14
引用 网友C:

这个电路下半截就行,根据电压要求,判断下面接多长,反正就几个二极管和电容的成本,超低,至于输入,用个最廉价的震荡就可以了,或者用个最便宜最小的单片机,输出脚输出高低电平切换,反正针灸不是电棍,不要求电流,

网友L:
随便找个开关电源芯片,加个铁氧体磁芯绕的升压变压器就行啦.
用开关电源芯片的好处是可以通过反馈控制输出幅度.
另外开关电源控制芯片非常多,网上一搜一大把.价格从1元到20多元,可用于输出功率范围1W~10kW.

网友L:
另外100W以下用反激式足够了.

网友M:
3楼这样成本太高了
还不如拿一个变压器做

楼主:
作为医疗器械,GB9706标准限定<72V,
LZ100多伏恐怕过不了检测. 下图可达70V,用Φ8工字磁芯绕满即可.
PA0频率2KHz.

引用 网友D:

学习了,谢谢专家

楼主:
另外,请教下,针灸上面说的正弦波,三角波这些,如何来实现呢?隔行如隔山,这次算是领教了。

网友D:
一般市面上低频脉冲治疗仪只是用脉冲的宽度,间隔,疏密来模拟各种针法的,这种低档次的产品,是舍不得砸银子调幅的.
千元以上的中频脉冲治疗仪才被指定要有调频,调幅的功能.较经济方法是用一块双路DAC做模拟乘法,以实现幅度调制.

网友N:
10年前在校园就帮不少老头老太太修过这种成本10块卖一千块的脉冲理疗仪……555震荡电路+小变压器……很佩服他们为忽悠而献身的精神……
看楼上这么多回复,做这种坑人产品的还不少:lol

楼主:
这个成本很难做到10块钱吧,你说的估计是低频的治疗仪,那确实是坑爹产品,不过。。。中频的好像也差不多.

网友O:
不用这么复杂把。
搞个153 +电感,三极管。总共才不到几块钱。

网友P(2012-04-20):
LZ 可以搜索一下  EL 冷光驱动IC

网友Q(2016-04-19):
反击式振荡电路,用工子电感可以实现吗  电感的参数怎么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