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续流二极管的选型问题

楼主(2012-03-21):
请教续流二极管的选型问题

直流电机的H桥驱动,遇到续流二极管问题。假设电机正常转时有1A的电流,24V的电压,并联每个三极管上面的续流二极管怎么选型,选多大的耐压值,多大的电流?选择他们的根据是什么?

请帮忙,非常感谢!

网友A:
L上的电流不能突变,所以需要续流,续流电流也不会超过工作电流

网友B:
一般使用的达林顿管都内置了续流二极管

网友C:
电流不大,但会有高压

楼主:
我是使用的功率Mos管,它里面也有内置的续流二极管,但据说这个二极管不保险,是寄生的,所以我
还是倾向用外置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