.out文件如何烧入VC5510的片外flash中? 谢谢

楼主(2012-03-21):
flash型号是 TE28F160, intel的片子。

楼主:
这个是不是很难啊?

网友A:
利用一些工具将.out转化成.hex格式的,然后再烧。

网友B:
同意楼上观点,先转换格式

楼主:
关键是没有烧写工具,用vc5510可以烧写入flash吗? 是不是要自己写一段在RAM中运行的烧写程序?
请大家多多指教。

网友A(2012-07-17):
经过很长时间的摸索,终于能够熟练的把程序下载到FLASH里面了,发现坛子里没有很详细的说明,我就总结了一下给发上来了。以飨后来者。学习的过程关键在于摸索,你碰到的问题,可能很多人没有碰到,所以,要学会自己独立的去解决碰到的问题。

内容我就直接贴上来了,添加附件下载还费事,费钱。
把.out文件转换成.hex文件的方法:
1,在ccs中build完成后生成的.out文件,需要转化成.hex文件才能下载

到片外的FLASH中。
2,把*.out,*.cmd ,hex55.exe这三个文件复制到一个文件夹里,然后

,在dos下调用。(说明:*.cmd文件是一个批处理文件,它的主要作用

是为生成boot表说明和配置一些重要的信息。hex55.exe是ccs自带的数

据转化软件。)
ps:如何在dos下运行hex55的程序。
例如。我现在把以上说明的三个文件都放在如下路径下。D:\debug\
那么,我们可以在dos界面下输入:D:\debug\hex55 D:\debug\*.cmd回

车即可。就会出现你要的*.hex文件了。

程序烧写方法:
1,可以通过通用的烧写器来进行烧写,但要求的dsp芯片是可插拔的,

对一些贴片式的dsp的此种方法是不可行的。
2,利用ccs自带的flashburn.exe程序来进行烧写。
其操作的步骤是:首先要把ccs编译过的*.out的文件转换成*.hex的文件

,只有这种的文件才能被flashburn烧写进flash中。其次,运行ccs然后

要把FBTC55.OUT下载到DSP RAM中即可。 然后在flashburn程序中,新建

或者打开*.cdd的文件,然后进行把在线的flash进行擦除或者烧写即可

网友C:
回复 楼主:

如果没有专用烧写代码,确实需要你自己根据这个FLASH的datasheet来写个烧写代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