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fet 小问题

楼主(2012-03-21):
1.msofet的lead free和halogen free 什么意思?

网友A:
lead free  无铅

第一个你google吧

网友B:
lead free  无铅
halogen free  无卤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请问我在选用mosfet时该怎么区别性选择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请问我在选用mosfet时该怎么区别性选择呢?

网友C:
lead free  无铅
halogen free  无卤

这对性能没有影响, 关键 ROHS 方面的要求, 你可以选用普通的做实验, 最后根据客户可有 ROHS 方面的要求, 选择相应规格的器件.

网友D:
一般建议选lead free  无铅

网友E:
这个东西是要搞什么认证才用得到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是的,得认证的

网友F:
L:无铅
G:无卤
一般选用无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