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电池供电方案

楼主(2012-03-21):
拟采用18V锂电池供电,需要用稳压芯片转换四路输出,分别为(1)15V/4A,
(2)5V/4A
(3)-5V/1.5A
(4)15V/1.5A
跪求一个方案。功率这么大,怕电池效率跟不上,纹波尽量小,采用LDO还是DCDC稳压芯片那种比较好?
请大侠出手相救!!

网友A:
用什么产品上得啊? 要分立的方案嘛?

网友B:
什么东西?
这么耗电!

楼主:
2# Richtianxiao 激光测距的的产品,这是整个系统的电源,要做到一个板子上

楼主:
3# xwj 激光测距的的产品,这是整个系统的电源,要做到一个板子上

网友C:
正压,你可以用2颗DC/DC 做2路电源15 和5V 这个 TI 的片子有很多,自己选择
负压,这么大电流,没做过,不好弄

网友C:
查了圈,大概这个符合你的要求,你可以尝试下 IC 用的LT3957

楼主:
6# jjjyufan 正压15V的负载要求重复频率10KHz、脉宽为40ns、电流达到3~4A的脉冲电流,用大功率LDO  LT1083可以做吗?
负压采用MAX774芯片正转负可行吗?

网友C:
LDO的话,压差太大了,损耗很大

网友C:
既然是脉冲电流,那你就按脉冲电源方式来做好了
举个例:15V 4A 占空比1% 那平均功率=15x4x0.01=0.6W 算上损耗,你可以直接锂电电压(18-20V)来做,可以用个单片机产生脉冲,用mos管来做开关。这样你正负15V 电源功率才不吓人。18V 电池才带的动

楼主:
10# jjjyufan 负载是用时钟控制的MOS管,MOS管的开关状态产生脉冲电流来激发激光器,所以还是想把电源设计成稳压电源,这里的脉冲电流是随负载而产生的。

楼主:
9# jjjyufan 非常感谢您耐心的给与帮助

网友D:
18V的锂电池供电过程中电压会下降,下降到多少电池会保护。最低放电电压会不会低于15V,这个要考虑清楚。建议选用BOOST-BUCK结构型的DC/DC,这种类型的模块输入电压可以大于等于或者低于输出电压。BOOST-BUCK型的DC/DC:LTM4607(5A),LTC3789(20A),LTC3115-1(2A)。

网友E:
如果只是瞬间电流大,平均电流小,那加大输出电容就可以,电源额定功率可以小很多。

网友F:
-5V的电流那么大?做什么用的

网友G:
负压这么大的电流还真不知道怎么搞

网友B:
负压很容易解决。

LZ这个,基本上就是4组开关电源即可。
其实,15V 4A 这个占空比很小,平均功率也很小,确实只要滤波电容够就可以了,同时要注意电容的内阻和损耗。

楼主:
15# ocon 谢谢啦,请问滤波电容需要多大容值?另外,还有一个小问题,瞬间大电流在电路中造成波动,用示波器看过整个回路中有串扰,我想在15V4A输出端加一个射极跟随器是否可以消除串扰?

楼主:
19# xwj 不用开关电源,用LDO可行吗?因为负载里有光敏管和运放这些敏感器件,开关电源的纹波会不会影响到敏感器件的工作?另外如何计算整个电路的功率,小弟第一次设计电源,还望大侠多指教

楼主:
14# caiwenwen355 多谢多谢,正负5V是给运算放大器和FPGA供电的,用LDO可以吗?因为PCB板尺寸有限制,想尽量用简单的电路。稳压芯片的输入输出电容一般用多大的。如果电源板是独立的,用导线与其他板子互连应该注意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