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POE电源厂商

楼主(2012-03-21):
目前在为工业POE接口相机选择电源。

相机供电要求:
VCC: Power over Ethernet (PoE), Class 0 device (via 1000 Base-T cable)
VCC: 20 VDC .. 57 VDC ***)
I: 215 mA .. 64 mA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编辑更新:
不好意思,下午没有把话说清楚,我的目的是直接购买电源,或者定制的电源。

网友A:
舍得花钱的话就爱立信吧  不过不一定有现成的

网友B:
是PSE端还是PD端的?

网友C:
TI目前都有满足IEEE 802.3 AT或 IEEE 802.3 AF标准的PSE与PD的整套方案.详细信息可参考以下网站:
http://www.ti.com/ww/en/analog/p ... al&HQS=Other+OT+poe
http://focus.ti.com.cn/cn/params ... eId=NODE_STRY_PGE_T
http://focus.ti.com.cn/cn/params ... _T¶mCriteria=no

网友D(2012-04-26):
不错,学习4楼提供的资料!

网友E:
这边做DCDC电源和模块电源的

网友E:
需要可以定制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