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我用CAT660产生负电压-5V,但只有-2v,什么原因

楼主(2012-03-21):
我用CAT660产生负电压-5V,但只有-2v,什么原因?
搭建的电路是芯片资料上提供的电路,
本来应该是输出-5v电压的,现在只有-2v,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?
求大牛指点一下

楼主:
大牛们来解释一下啊,为何会这样的?是我电容用大了?芯片上给的电容值是1-150uf。我选了一个一百的钽电容

网友A:
输入电压多少?
空载还是带载测的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输入的5v电压,这个芯片说了这个是会输出-5v的,可是实际没有,我空载测了,负载也测了,都一样

网友A:
先检查电路是否接错。再换电容、换芯片试下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电路没有错,我查看了几遍的,等会换一下电容试试看效果怎么样

楼主:
先检查电路是否接错。再换电容、换芯片试下呗
引用 网友A:

呵呵,谢谢帮忙,原因知道了。芯片资料说的可连接6引脚也可以悬空,同时芯片资料给的使用图是连接了的
我现在改成把6引脚改成悬空状态就好了
标准的-5v电源产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