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PLD] 请教关于3段式状态机的问题

楼主(2012-03-21):
关于3段式状态机的问题,请各位大虾指教:
代码:
reg [1:0] state_now=2'b00;  // 表示系统当前状态
reg [1:0] state_next=2'b00;  // 表示系统下一个状态

parameter
        Wait = 2'b00,  // 等待状态
       Send = 2'b01; // 产生发送
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) begin
      if(rst) begin
              state_now <= Wait;
      end
      else begin
            state_now <= state_next;
      end
end

always @(state_now or start or type) begin
       case(state_now)
              Wait:
                 if(start)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_next = Sen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typ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'b00: duty<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'b01: duty<=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'b10: duty<=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'b11: duty<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case
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Send:
                 if(!start)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_next = Wai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ty<=0;
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endcase
      end
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 posedge rst) begin
        if(rst)
             dout <= 1'b0;
        else
        case(state_next)
              Wait:;
              Send:;
              default:;
        endcase
end

为什么编译后总是有warning:
WARNING:Xst:737 - Found 2-bit latch for signal <state_next>. Latches may be generated from incomplete case or if statements. We do not recommend the use of latches in FPGA/CPLD designs, as they may lead to timing problems.
WARNING:Xst:2677 - Node <state_next_0> of sequential type is unconnected in block <;PrintHclk>.
WARNING:Xst:2677 - Node <state_next_1> of sequential type is unconnected in block <;PrintHclk>.
WARNING:Xst:2677 - Node <state_now_1> of sequential type is unconnected in block <;PrintHclk>.
WARNING:Xst:2677 - Node <state_now_0> of sequential type is unconnected in block <;PrintHclk>.

请高人指点!

网友A:
1# alecsoo 如图所示,没有default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首先谢谢 bityoung的指导

两个语句中都将default加上了
但是还是提示:
WARNING:Xst:737 - Found 2-bit latch for signal <state_next>. Latches may be generated from incomplete case or if statements. We do not recommend the use of latches in FPGA/CPLD designs, as they may lead to timing problems.
WARNING:Xst:737 - Found 4-bit latch for signal <duty>. Latches may be generated from incomplete case or if statements. We do not recommend the use of latches in FPGA/CPLD designs, as they may lead to timing problems.

网友A:
只在横线处加default语句就行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不好意思,表达错误,横线处的default加了

程序仿真结果和想的一样,就是warning消除不掉,心中总是有疙瘩

网友A:
5# alecsoo 锁存器是由于if语句没有else分支造成的!如下图所示:

网友B:
可能某个if语句中后面没有接上相应的else 可能会锁存

网友B:
还有 这个 试试看

楼主:
呵呵 谢谢各位
今天晚上有点事情,刚刚才按照各位的建议修改了一下,应该确定是由于if后面没有相应的else导致的
现在没有警告了,十分感谢大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