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显示HTTP网页

楼主(2012-03-21):
大家好, 见过很多用MCU做以太网通讯的板子, 并且可以运行一个HTTP网页显示一个LED或开关. 用户可以在IE输入该板子的IP地址后见到这个网页并控制开关后, MCU上的开关或LED随之发生变化. 请问显示这个HTTP的网页需要什么知识,是HTML语言还是什么语言? 难不难学.

网友A:
哥最近也在学这个

楼主:
项目需要这个东东.  主要做一个实现网络设置. 看到网络上51实现HTTP的是传一个HTML文件还是啥格式的文件实现的. 我就不知道编写这个需要什么知识

网友B:
两种方法:
1、用CGI实现,用软件printf实现(当然不是用串口输出,是print到数组中),然后发送就可以。相当于用C语言按照http协议格式实现一个网页输出。(程序占用空间大,需要1个大的RAM空间做网页缓冲)。
2、用网页实现,定义到RAM中,然后找到固定的位置更改内容,这样网页也能显示状态(STM32F的官方例子就是用的这种方法)。(程序相对占用少,但要实现多个网页动态显示就需要多个RAM空间做网页存储)。

如果不熟悉HTTP协议,建议用2,各种官方的例子都有实现,如果熟悉http协议,建议用1,确实好用,想做什么网页就做什么网页,就是网页的格式自己实现太麻烦。

网友C:
LS 正解。

小RAM下一般都用方法2,网页可以自己在WINDOWS下编辑好放在程序ROM或者外扩存储器上,然后每次更改几个变化位置的内容后发送,RAM占用极少;
而大点的能跑Linux的系统,那就太方便了,CGI、SQL等随意发挥;
中型的跑不了Linux的,那就用方法1了。

至于网页、界面漂不漂亮,完全是Linux下网页编辑的事,并不需要很熟悉http协议,但至少要对HTML语法有点点了解,以便优化体积、去除不必要的。

楼主:
如果使用方法2. 是否需要熟悉HTML语法还是Web编程知识

网友D:
网页到不难写(用记事本就是可以写),关键在于tcp/ip协议的移植,51单片机一般都是用UIP就可以实现了。LZ可是试下。

网友D:
51单片机+DM9000+UIP就可以了

楼主:
TCP/IP已经OK了, 并且socket功能已经调试没问题,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显示一个网页, 象普通路由器显示网页那样的, 可以修改路由器中的参数.

网友D:
TCP/IP已经OK了, 并且socket功能已经调试没问题,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显示一个网页, 象普通路由器显示网页那样的, 可以修改路由器中的参数.
引用 楼主:

可以啊,你用网页发送指令,然后可以用eerom保存下数据啊。

楼主:
LS能否解释详细一点. 俺对网页制作不在行

网友D:
做网页其实很简单。

网友D(2012-04-20):
这样给你说吧。其实我们打网页这是个b/s(浏览器/服务器)模型。你输入网址然后浏览器向服务器请求数据。然后服务器响应并返回数据。返回来的数据是需要通过浏览器来解析的。我们在写网页的时候其实就是遵循浏览器的解析标准来写的。例如你在网页源码中写一个标签
,那么浏览器遇到这个标签就会自动翻译成换行。网页中的各种元素都有自己的标签,比如图片标签为,当然还有其他标签。

网页开发其实很简单,我们可以用记事本就可以写,写好之后后缀改成html浏览器就可以打开了。当然可以用各种专门网页开发工具来写。

当然不管用记事本还是开发软件,都是需要了解网页语法格式的。

对于有单片机c编程基础的人来说,几天内学会写个简单的静态网页还是很简单的。

楼主:
多谢, 还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, 想用ARM做TCP/IP显示一个简单的网页. 供用户修改参数设置

网友B:
如果要做到交互、修改参数最少要了解2个方面:
1、就要用到网页中的GET、POST方法,以及程序怎么解出方法的数据。
     这个在网上LWIP、uip的例子中都有实现方法。
2、动态网页。这个最好用CGI,动态生成网页显示数据。
     CGI在开始实现网页的时候非常麻烦,但完成后再修改或增加、减少显示内容特别方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