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中TIM1输出两路占空比可调的PWM波

楼主(2012-03-21):
STM32中TIM1输出两路占空比可调的PWM波,不能同时输出,关闭2通道,3通道正常输出;关闭3通道,2通道正常输出;但是两路没办法同时输出。麻烦香主帮忙看看配置,我估计是配置的问题。
void TIM1_Init2(unsigned int arr,unsigned int psc,unsigned int ccr)
{
uint16_t CCR2_Va1 = ccr;
  /* TIM1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Generates 7 PWM signals with 4 different duty cycles:
   TIM1CLK = 72 MHz, Prescaler = 0, TIM1 counter clock = 72 MHz
   TIM1 frequency = TIM1CLK/(TIM1_Period + 1) = 17.57 KHz
  - TIM1 Channel1 & Channel1N duty cycle = TIM1->CCR1 / (TIM1_Period + 1) = 50%
  - TIM1 Channel2 & Channel2N duty cycle = TIM1->CCR2 / (TIM1_Period + 1) = 37.5%
  - TIM1 Channel3 & Channel3N duty cycle = TIM1->CCR3 / (TIM1_Period + 1) = 25%
  - TIM1 Channel4 duty cycle = TIM1->CCR4 / (TIM1_Period + 1) = 12.5%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/
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    TIM_OCInitTypeDef  TIM_OCInitStructure;
  /*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*/
TIM_DeInit(TIM1);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psc;  //分频器装入的预分频系数,设定计数器时钟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arr-1;  //计数器向上计数到arr后产生更新事件,计数值归零,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0;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RepetitionCounter = 0;
    TIM_TimeBaseInit(TIM1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    /* Channel 1, 2,3 and 4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*/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2;    //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NState = TIM_OutputNState_Enable;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 CCR2_Va1;   //设置了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。它的取值必须在0x0000和0xFFFF之间。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Polarity = TIM_OCNPolarity_High;//需要默认为高  TIM_OCPolarity_Low;   //通道1输出比较极性低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NPolarity = TIM_OCNPolarity_High; // 通道1N输出比较极性低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IdleState = TIM_OCIdleState_Set;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NIdleState = TIM_OCIdleState_Reset;
    TIM_OC2Init(TIM1, &TIM_OCInitStructure);//TIM1-CH2
      /* TIM1 counter enable */
    TIM_Cmd(TIM1, ENABLE);    //TIM1总开关:开启
    /* TIM1 Main Output Enable */
    TIM_CtrlPWMOutputs(TIM1, ENABLE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定时器1的PB15管脚PWM输出程序 ********
*函数名:void TIM1_Init3(unsigned int arr,unsigned int psc,unsigned int ccr4)
*功能:  PB15输出方波,即STEP输入方波,频率为2Khz
*输入:   arr,psc,  ccr3               单位:无
*输出:   无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:无
*设计:   TIM1_Init(38000,0,16000)输出频率为1K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1_Init3(unsigned int arr,unsigned int psc,unsigned int ccr)
{
uint16_t CCR3_Va1 = ccr;
  /* TIM1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Generates 7 PWM signals with 4 different duty cycles:
   TIM1CLK = 72 MHz, Prescaler = 0, TIM1 counter clock = 72 MHz
   TIM1 frequency = TIM1CLK/(TIM1_Period + 1) = 17.57 KHz
  - TIM1 Channel1 & Channel1N duty cycle = TIM1->CCR1 / (TIM1_Period + 1) = 50%
  - TIM1 Channel2 & Channel2N duty cycle = TIM1->CCR2 / (TIM1_Period + 1) = 37.5%
  - TIM1 Channel3 & Channel3N duty cycle = TIM1->CCR3 / (TIM1_Period + 1) = 25%
  - TIM1 Channel4 duty cycle = TIM1->CCR4 / (TIM1_Period + 1) = 12.5%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/
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    TIM_OCInitTypeDef  TIM_OCInitStructure;
  /*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*/
TIM_DeInit(TIM1);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psc;  //分频器装入的预分频系数,设定计数器时钟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arr-1;  //计数器向上计数到arr后产生更新事件,计数值归零,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0;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RepetitionCounter = 0;
    TIM_TimeBaseInit(TIM1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    /* Channel 1, 2,3 and 4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*/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2;    //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NState = TIM_OutputNState_Enable;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 CCR3_Va1;   //设置了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。它的取值必须在0x0000和0xFFFF之间。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Polarity = TIM_OCNPolarity_High;//需要默认为高  TIM_OCPolarity_Low;   //通道1输出比较极性低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NPolarity = TIM_OCNPolarity_High; // 通道1N输出比较极性低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IdleState = TIM_OCIdleState_Set;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NIdleState = TIM_OCIdleState_Reset;
    TIM_OC3Init(TIM1, &TIM_OCInitStructure);//TIM1-CH3

    /* TIM1 counter enable */
    TIM_Cmd(TIM1, ENABLE);    //TIM1总开关:开启
    /* TIM1 Main Output Enable */
    TIM_CtrlPWMOutputs(TIM1, ENABLE);
}
分别是TIM1  CH2和CH3通道配置!谢谢!

网友A(2012-04-26):
我的pwm都输出不了 不知道为什么

网友B(2013-03-05):
刚接触定时器+PWM 学习学习

网友C(2015-11-14):
怎样输出多路占空比可调的pwm脉冲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