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转换时间

楼主(2012-03-21):
STM32的AD转换时间可设置,不同的转换时间对采样结果有什么影响?
转换时间越长数据越准确吗?

网友A:
可调的转换时间,可以配合外部的输入阻抗。

不能说转换时间越长数据越准确。

网友B:
路过学习,看看大家都遇到了什么问题,间接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