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怎么提高ad采样率

楼主(2012-03-21):
我要对5300hz的正弦波进行AD采样然后输出其峰峰值,按照经验一个周期至少要采32个点才能恢复出比较平滑的波形,但是这样的话采样l率就到170k了,我用的是dsp320f28335,虽然采样率可以达到,但是太高了总觉得不妥,我目前打算每个周期采5个点然后通过fir内插找出每个周期的最大值,理论上不是很懂,不确定这种方法好不好用,所以想请教一下做过AD的各位大侠,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能提高采样率,比较准确的得到每个周期的峰值,不胜感激!

楼主:
这是个什么情况呢,大侠们都不在江湖了吗

网友A(2012-05-03):
170k的采样率不算高啊!很多AD的采集速度都上1M的,你可以适当的降低AD精度比方那个讲12位的降低到10位或8位处理

网友B:
我正在做AD采样
可是数据不是很稳定,才出来的数据有波动,从显示出来的来看 一会是3C 一会是3D,偶尔会跳动3E ,不好解决
已经做过处理了,求平均数值,可是求完之后还是有波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