晒晒做过的20层板

楼主(2012-03-21):
晒晒做过的20层板,请各位朋友指点

网友A:
好,站位:lol

网友A:
什么上用的

网友B:
什么东西要做到20层?头一次看到

网友C:
很多测试用的板子要做这么多层。我们用到的板子有做24层或者28层的。
其实板层越多,布线上面会越宽松,但这个时候重点不是走线的难易,而是在性能上,肯定要通过仿真保证板子的性能。
5# brace1108

楼主:
用在工业控制类的,上面有两颗CPU(每颗是ARM+FPGA架构的)

网友C:
TI的方案?
7# 风雨无阻12

楼主:
是赛灵思的方案.

网友D:
望而却步

网友E:
元件的布局应该显得尤为重要吧

网友F:
这种密度的单板,感觉14层左右就可以做出来。
感觉这家公司好有钱啊。呵呵

网友G(2012-05-23):
楼主好人,这个是用的什么做的啊?是Allegro吗?
如果是,希望楼主指点一下那个软件的使用,我没有用过,自己刚刚装好,但是真的不会用啊!!!

网友H:
回复 网友G:
是PADS

网友I:
我认出来了啦,是pads画的
20层!!!!
我只会2层:$

网友J:
长见识了 呵呵

网友K:
你都安装了allegro了还认不出这个是什么软件设计的吗?
这个明明就是pads的啊……晕菜了

网友L:
长见识了

网友M:
PADS 4层的菜鸟膜拜下。

网友N(2014-11-13):
高大上的东东

网友O(2015-01-23):
这只是信号层,应该还有很多GND/VCC吧

网友P:
不知道方便不方便分享一下源文件

网友Q:
有这个必要吗?

楼主(2015-04-22):
用PADS画的

网友R(2015-05-22):
怎样保持电磁兼容性呢?

网友S:
本人有10年多的PCB设计改验,画单面到10层,可以抄单面到4层,
有PCB图可以返抄原理图的能力,改板,提供元器件,开钢网贴板过炉一站式,小批量生产,同款同数量比同行少400-500元,有意加QQ:1042226492

网友T(2015-08-19):
太厉害了,膜拜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