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做FPGA用什么工具流程?

楼主(2012-03-21):
如题。不是做ASIC那么专业的呦。我初学,目前只用ISE和quartus自带的工具。
不知大家如何?

网友A:
只是FPGA的普通应用,不是很注重物理层的话
光FPGA上的实现两个厂家自己的软件就够了
要做算法的话还要matlab和DSP buider
当然你自己手动算也是可以的

网友B:
仿真上可以考虑用一下第三方公司的软件。
走flow,用ISE和quartus就可以了,特别是小规模的应用,足够了。

网友C:
ISE and Q2
modelsim
Synplify
时序设计画时序图用的软件
一款好的代码编辑软件
matlab
硬盘在足够的大哈,嘻嘻

网友D:
如果是初学,再学一个modelsim仿真就行了,其他的慢慢的随着项目来扩充。

网友E:
:)呵呵,可以学习一些最基础的开发工具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