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HCNR200隔离放大电路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2-03-21):
这玩意能线性真是见了鬼了。知道“Common-Mode Voltage Range”是个啥概念嘛?

楼主:
能劳驾说的清除一点么,对模电不太懂。

网友B:
你给的源极测电路的电源电压怎么是85V?
这么高的电压用不上的,5V就行了。
先换电源电压试试,不行就再详细检查你的电路,是不是有虚焊或其他硬伤。
最后才是调整电路中的参数(我想这个应该用不着)。
先试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