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and Flash 读写时的 R/B 信号

楼主(2012-03-21):
最近在调试一块板子时遇到 nand flash 无法读取的问题,核对了电路图,和 Demo 板上的完全一样,用示波器测量信号后发现其他控制信号都有波形,但 R/B(wait) 信号一直为高电平。理论上来说这个信号应该是 nand flash 本身发出给控制器的,而且,因为是 OC 输出,所以外部添加了 10K 的上拉电阻。 不知有谁遇到过类似的情况,请指点一二,谢谢!
nand flash 的连接图如附件中图片所示。

网友A(2014-07-07):
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,不知道怎么解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