负电平转正电平请教

楼主(2012-03-21):
现在又一个芯片的输出电平为0和-5V,高电平为0,低电平为-5V。信号的最高速率为50MHz。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转换成0~+5V或者+3.3V的FPGA可是识别的TTL或者LVTTL电平呢。最好能够附图。
另外有什么办法可以很方便的把TTL电平转换成0和-5V的电平。
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,最好是有已经验证过的方法。

楼主:
目前想到的办法是用高速比较器实现,可以正负电源供电的高速比较器。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以实现的比较器型号。

网友A:
2个电阻分压,一个接+5V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个看起来确实是好办法,没有想到。只是这样不能保证是0~3.3吧,后面需要加个驱动吧。
请问zjp8683463,这个电路实际中应用过吗?

网友B:
3# zjp8683463

网友B:
3# zjp8683463 请问 如何分压呢?

网友C:
2个电阻分压,一个接+5V.
引用 网友A:

太有想法了。

网友C:
回复 网友A:
这个看起来确实是好办法,没有想到。只是这样不能保证是0~3.3吧,后面需要加个驱动吧。
请问zjp8683463,这个电路实际中应用过吗?
引用 楼主:

你要是能保证电平就是0 and -5V,其它参数不管,那就没问题,FPGA 的LVTTL可以被2.5V触发。你要是再给点你的带处理信号特征,那就不能保证这方法还能适用(这是模拟信号调理的方法)。

网友D:
把下面一个电阻改成5.1V的稳压管更好

网友A:
回复 网友C:

适当调整电阻,应该可以有冗余。

楼主:
50MHz的频率特性能不能满足要求哦。2.5V的电平是肯定没有问题,我后面再加个245驱动器接到FPGA肯定是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