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视机电源

楼主(2012-03-2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怎么没芯片的?高啊
有很多地方不太懂的

网友B:
高手分析一下

网友C:
这种电源不是调宽就是调幅或者两者回合的rcc电源,认真分析下哈。

楼主:
分析

电源板
主板
驱动变压器波形[localimg=180,137]3[/localimg][localimg=180,137]4[/localimg]
行管基极波形[localimg=180,136]5[/localimg]

楼主:
行扫描电路分析

行扫描电路分析

楼主:
行管C极电流逐渐增加,从开机时的200毫安到400毫安左右时,行管已发烫严重,分析可能是驱动信号太弱,信号波形也不好,行管没有工作在开关状态

楼主:
再来个清楚点的波形

楼主:
调整逆程电容C400,C441,C461后行驱动波形正常,主要是原来高压包坏了更换了一个,应该是新的高压包阻抗还是和原来的不一样,C461由原来的7n2改为5N1,C441和C400由2个4N7改为1个4N7,原来行管C极电流空载时开机200毫安,慢慢涨到400毫安时行管发烫厉害,电源开始啸叫,现在空载电流开机92毫安一直稳定,行管散热器温热,可以长期运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