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。。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单片机吗(附图)

楼主(2012-03-21):
是一个汽车防盗系统的主机板,查半天不知道这个单片机的资料
怀疑是日系的

[local]2[/local]

网友A:
此类问题:
1、确定VCC,GND,RST,OSC1,OSC2等几个特殊脚位的引脚号
2、搞清楚该型号的封装规格(多少脚?什么封装?)
3、到几家典型芯片厂家去找对应封装的型号,然后对第一步确定的特殊引脚是否符合,典型芯片厂家有:MICROCHIP,ST,NXP,TI,NEC,RENSHA,MOTO,ATMEL...
4、一般想要找出来需要足够的耐心和足够的运气,从本质上讲,一般弄清楚是谁家的芯片没啥意义,你只需要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功能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这是所谓的掩模芯片.

网友A:
这是所谓的掩模芯片.
引用 网友B:

一般掩模芯片都不会再做成封装形式,既然能掩模,说明还是有一定量的,没必要再封装了,直接邦定后**胶更合算。

估计它这个就是芯片厂家给做的特殊打字芯片而已。

网友B:
一般掩模芯片都不会再做成封装形式,既然能掩模,说明还是有一定量的,没必要再封装了,直接邦定后**胶更合算。

估计它这个就是芯片厂家给做的特殊打字芯片而已。 ...
引用 网友A:

别扯了,这个板子不能邦定。邦定工艺的板子很少有其他零件,如果邦定失败,无非是扔掉一张PCB而已。他这个板子如果邦定失败,扔的东西就多了,邦定是为了降低成本的,而这种板子用邦定会增加成本的!

网友A:
别扯了,这个板子不能邦定。邦定工艺的板子很少有其他零件,如果邦定失败,无非是扔掉一张PCB而已。他这个板子如果邦定失败,扔的东西就多了,邦定是为了降低成本的,而这种板子用邦定会增加成本的! ...
引用 网友B:

你要想扯的话,你也先看懂别人的回帖再开口,否则还是免开尊口的好。

网友C:
把IC吹下来看表面打的字。

网友D:
别吵了,主要是3楼扯歪了

网友E:
3楼说的掩膜,也许不对,他说的意思应该是指ASIC芯片?

不管是掩膜还是ASIC芯片,都有可能做成封装片,比如我们有一款这样的芯片,芯片的功能是不会变的,但外围是会变动的

网友F:
这可能是定制的芯片

网友G:
深入了解不了,同求教!

网友H:
是不是有可能是CPLD,重新激光打字?也许是保密需要。

网友I:
不用猜了,看那两个晶体的位置,估计是stm32f103。

网友C:
吹下来看背面的字,一般磨IC都忘记背面的字的。

网友J:
3楼说的掩膜,也许不对,他说的意思应该是指ASIC芯片?

不管是掩膜还是ASIC芯片,都有可能做成封装片,比如我们有一款这样的芯片,芯片的功能是不会变的,但外围是会变动的 ...
引用 网友E:

3楼扯,4楼也扯。9楼才是正确观点。

上标0614 K89
80%是生产批号,06年14周就有的东西,不可能是STM32。

60%以上是日系16位单片机。

网友K:
多半是想抄别人的板,知道也不告诉你。
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自己。

楼主(2012-06-11):
上面的说的应该没错,应该看不到型号

网友L:
不一定是日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