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c语言高手指教,一段小程序!!!!!!!

楼主(2012-03-21):
#include<stdio.h>
#define ICMPBUF ((uip_icmpip_hdr *)&uip_buf[14])
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;
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;
typedef struct
{
  /* IP header. */
  uint8 vhl,
      tos,
     len[2],
     ipid[2],
     ipoffset[2],
     ttl,
     proto;
  uint16 ipchksum;
  uint16 srcipaddr[2],
       destipaddr[2];
  /* ICMP (echo) header. */
  uint8 type,
    icode;
  uint16 icmpchksum;
  uint16 id,
     seqno;
} uip_icmpip_hdr;
uint8 uip_buf[222];

void main(void)
{
ICMPBUF->vhl = 0x01;
printf("%d",&(ICMPBUF->vhl));
}

((uip_icmpip_hdr *)&uip_buf[14])这段代码是什么意思。

网友A:
把uip_buf[14]的地址转成(uip_icmpip_hdr *)形式.
个人见解。

网友B:
&  跟[] 那个的优先级高??

网友C:
C标准就是这样定义优先级的,如果不想去记,可以像我那样多加对括号:
#define ICMPBUF ((uip_icmpip_hdr *)&(uip_buf[14]))

但是像ch=*pBuff++;这种用得太频繁的就不用加括号了

网友D:
独立的东西就加个括号,不用花你多少时间,有时候**的东西不一定可靠

楼主:
5# mohanwei 是不是强制类型转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