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x51编译器的限制

楼主(2012-03-21):
Cx51编译器具有如下限制:
1:最多只支持19级标准数据类型的修饰符,如数组描述符、间接操作符和函数操作符等。
2:名字最长为225 个字符,但只有前32个字符有效。尽管C请言是对大小写敏感的,但目标文件中的名字是否大小写无关紧要。
3:函数嵌套调用最大为10层。
4:嵌套引用头文件的最大数量为9.
5:预处理器的条件编译指令最大嵌套深度为20.
6:功能块({...})最大可嵌套15级。
7:宏最多可嵌套8级。
8:宏或函数调用最多能传递32个参数。
9: case语句变量的个数限制。
大家来谈谈~~~~:loveliness:

网友A:
现在大部分的程序员采用汇编语言作为开发工具进行编程,汇编语言有执行效率高的优点,但其可移植性和可读性差,以及它本身就是一种编程效率低下的低级语言,这些都使它的编程和维护极不方便,从而导致整个系统的可靠性也较差。而使用C语言进行嵌入式系统的开发,有着汇编语言编程不可比拟的优势。:loveliness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