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的ds1302程序,显示不正常。

楼主:
#include <pic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 unsigned int
#define clk  RB0
#define io   RB1
#define CE  RB2
//unsigned char time_rx @ 0x30;        //定义接收寄存器
//static volatile bit time_rx7   @ (unsigned)&time_rx*8+7;   //接收寄存器的最高位

uchar duan_sm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uchar wei_sm[]={0X00,0X01,0X02,0X03,0X04,0X05};
uchar time_dat[]={12,3,3,20,12,30,32};
uchar write_add[]={0X8C,0X8A,0X88,0X86,0X84,0X82,0X80};
uchar read_add[]={0X8D,0X8B,0X89,0X87,0X85,0X83,0X81};
uchar display[6];
void delay_ms(uchar ms)
{
   uint i,j;
   for (i=0;i<ms;i++)
   {
      for(j=0;j<10;j++)
      {
      }
   }
}

void write_byte(uchar dat)
{
   uchar i;
   TRISB1=0;
   clk=0;
for(i=0;i<8;i++)
{
    clk=0;
    io=dat&0X01;
    dat=dat>>1;
    clk=1;
}
}
void ds1302_write(uchar add,uchar dat)
{
   CE=0;
   CE=1;
   write_byte(add);
   write_byte(dat);
   CE=0;
   clk=1;
   io=1;
}
void ds1302_get_time()
{
   uchar i,j;
   for(i=0;i<7;i++)
  {
    j=time_dat/10;
    time_dat=time_dat%10;
    time_dat=time_dat+j*16;
  }
   ds1302_write(0X8E,0X00);
   for(i=0;i<7;i++)
   {

      ds1302_write(write_add,time_dat);

   }
    ds1302_write(0X8E,0X80);
}
uchar read_time(uchar add)//接收数据
{
   uchar  i,value;
   CE=0;
   clk=0;
   CE=1;
   write_byte(add);
   TRISB1=1;
   for(i=0;i<8;i++)
  {
    value=value>>1;
    clk=0;
    if(io)
    value=value|0X80;
    clk=1;
  }
  CE=0;
  clk=0;
  clk=1;
  io=1;
  return value;
}
void ds1302_read(void) //接收时间数据
{
   uchar i;
   for(i=0;i<7;i++)
   {
      time_dat=read_time(read_add);
   }
}
void dui_time(void)  //将BCD码数用十进制显示出来
{
   display[0]=time_dat[6]%16;
   display[1]=time_dat[6]/16;
   display[2]=time_dat[5]%16;
   display[3]=time_dat[5]/16;
   display[4]=time_dat[4]%16;
   display[5]=time_dat[4]/16;
}
void  dplay()  //数码管显示
{
   uchar i;
   for(i=0;i<6;i++)
   {
     PORTD=wei_sm;
     PORTC=duan_sm[display];
     delay_ms(1);
    }
  }

void main()
{
   TRISB0=0;
   TRISB2=0;
   TRISC=0;
   TRISD=0;
   PORTC=0;
   PORTD=0;
   ds1302_get_time();
   while(1)
   {
     ds1302_read();
     dui_time();
     dplay();
   }
}

为什么秒走到34又返回32,如此循环下去呢?程序有什么问题啊?

网友A(2012-03-22):
重点检查显示程序译码是否正确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不明白,什么意思啊?我在数码管显示的子程序延时前加断点,最后一位的秒位显示正常,不知道整个仿真就出现这个问题了。

网友B:
延时太短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延时我是边防真边改的,只是延时有问题的话也不应该出现这种显示啊。

网友B:
把延时扩大100倍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显示问题解决了,延时是可以的,只是因为消影问题,我把位选该在段选之前,显示就正常了,现在的问题是,秒走到34又返回32,一直循环,就好像单片机复位了一样。

楼主:
擦,我用map ide联调,老是出现走到34跳回32的情况,直接用proteus仿真却很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