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面的电路输出老会有干扰啵?原因何在?

楼主(2012-03-21):
下面的电路输出老会有干扰啵?原因何在?
求大牛指点
输出端老会有阻尼式的周期性衰减波。我在电源那里加了滤波电路,一个330uf,一个0.1uf还加了一个1uf的,三个滤波电容是并联的

楼主:
求大牛们指点一下啊

网友A:
不清楚你的被测信号什么特性。
是不是你的24V电源出问题了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测的是传感器输出信号,就是在AB口反馈回来的信号,现在的问题是传感器没有工作都会有一个周期性的阻尼波反馈回来,我也担心用的电源不合格,达不到性能要求,求详细解答啊

网友A:
我的经验很少。只是猜测。
你用桌面电源试过了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桌面电源没有试过,我自己也觉得电源并不是很好的直流特性,而是差不多一百毫伏的波动的

网友A:
回复 网友A:
桌面电源没有试过,我自己也觉得电源并不是很好的直流特性,而是差不多一百毫伏的波动的
引用 楼主:

哦,对,你看到的可能就是电源的噪声。

楼主:
哦,对,你看到的可能就是电源的噪声。
引用 网友A:

好的,我现在再对电源进行滤波试试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