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惑!

楼主(2012-03-21):
小弟初学单片机有个疑问请高手解惑!为什么段和位都以P0口输出?以下是个数码管动态显示代码的一部分:  dula=1;
P0=table[1];
dula=0;
P0=0xff;
wela=1;
P0=0xfe;
wela=0;

网友A:
你的问题高手解决不了,请个跳大神的差不多。

网友B:
知道为啥没人帮楼主木?因为大家都不知道dula和wela是啥

网友C:
是龙凤胎!

网友D:
这是一个有关于想象哲学的数学问题,中间糅合了一些心理学和推理学…

网友E:
你数码管电路应该接了锁存器,去理解一下电路原理~~~

楼主:
谢谢你的建议,现在弄明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