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采样数据同步问题

楼主(2012-03-21):
以前设计中将AD的时钟是FPGA使用DCM分频产生的30M,而FPGA内部采集数据的时钟也是使用同一个时钟分频产生的30M,在截取AD采集的数据时没有出现不同步的问题。
       现在由于要提高指标,将AD的时钟换为低抖动的30M晶振,而FPGA内部还是使用一般晶振分频产生的30M做为采集时钟,发现数据偶尔会出现不正常,现象是AD输出数据的最高位与其他位出现了不同步,原来大概估计到了不同步的情况,以为数据出现不同步是FPGA产生的30M时钟的上升沿刚好出现在AD数据输出的亚稳态部分,使用DCM调制输出30M时钟的相位即可,但是实际现象是采样保障了低11位,而最高位没有保证,现象大体如下,大家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!!!

错误是采集到的数据

最高位错误

网友A:
嗯      ,讲的很精彩
图文并茂      ,很好的资料
感谢楼主分享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大哥我是来求教的!!!

网友B:
AD的晶振和FPGA的晶振不是一个,对吧?那这样的话,就算是异时钟域的问题了吧?

网友B:
不同的两个晶振产生的时钟不同,即便都是30Mhz,也无法保证都严格等于30Mhz;还有虽然你把其中一个30Mhz的时钟调节相位,但是两个时钟的相位一样会随着时间逐渐偏移;也就说两个时钟之间的相对相位是变化的!---个人意见,仅供参考

网友C:
如果不是同源就杯具了。同源的话还有办法
还有一个就是PCB布线时,AD出来的11位线是不是等长了?

楼主:
同意五楼说的有一些东西,不过就没有办法了吗,我现在可以损失最高位,把AD变为11位!!!

网友B:
7# iampeter 我所知有限,6楼说的“同源时钟”是个解决方法!

网友D:
赞同5L的说法,首先时钟应该同源。
补救方法么,LZ你可以试试看在AD接口处加上IODELAY单元,MSB和其他位用不同的delay值来测试,看看能不能有所改善。(只能试试看,这个方法主要能够解决PCB布线线长不等长的,说不定有奇效。但如果是因为时钟不同源的问题引起的,这个方法无效)。
要不要附上一段IODELAY的代码?附上吧,供参考,注意我这里所有通道用的是同样的delay(CHA_IDELAY),你需要对不同的数据线用不同的延迟。
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-- ADC 的输入数据通道A,分别经过ibufds\iodelaye1\iddr.完成整个流程后输出的数据为cha_sdr[13: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
        -- 使用时钟域clk_ab_61_44MH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
        adc_data_a: for i in 0 to 6 generate

          -- Differantial input buffer with termination (LVDS)
          adc_cha_ibufds_inst : ibufds
          generic map (
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> "LVDS_25",
                 DIFF_TERM  => TRUE
          )
          port map (
                 i  => cha_p(i),
                 ib => cha_n(i),
                 o  => cha_ddr(i)
          );

          -- Input delay
          adc_cha_iodelay_inst : iodelaye1
          generic map (
                 IDELAY_TYPE    => "VAR_LOADABLE",
                 IDELAY_VALUE   => CHA_IDELAY,
                 SIGNAL_PATTERN => "DATA",
                 DELAY_SRC      => "I"
          )
          port map (
                 idatain     => cha_ddr(i),
                 dataout     => cha_ddr_dly(i),
                 c           => sysclk_100MHz,
                 ce          => '0',
                 inc         => '0',
                 datain      => '0',
                 odatain     => '0',
                 clkin       => '0',
                 rst         => delay_update,
                 cntvaluein  => cha_cntvaluein,
                 cntvalueout => cha_cntvalueout(i),
                 cinvctrl    => '0',
                 t           => '1'
          );

          -- DDR to SDR
          adc_cha_iddr_inst : iddr
          generic map (
                 DDR_CLK_EDGE => "SAME_EDGE_PIPELINED"
          )
          port map (
                 q1 => cha_sdr(2*i),
                 q2 => cha_sdr(2*i+1),
                 c  => clk_ab_61_44MHz,
                 ce => '1',
                 d  => cha_ddr_dly(i),
                 r  => '0',
                 s  => '0'
          );

        end generate;

网友B:
9楼的方法很好啊!坦白说,这个方法还真没用过,学习了。多谢9楼同学

网友E:
明显是时钟不同源造成锁存相位错位了,看LZ的图异常数据试试时有时无的,也就是说相位死抖动的,所以固定延时是没用的。
所以只能从时钟同源着手,将AD和FPGA使用相同的时钟。

网友E:
正确的做法应是:
“现在由于要提高指标,将AD的时钟换为低抖动的30M晶振”后,FPGA使用 “AD的时钟”作为基准 PLL锁相环升频;
如果FPGA的频率比ADC高几倍的话,也可以将“AD的时钟”作为采集的异步时钟,用“AD的时钟”来同步采样,但这时的相位误差就很大了,要考虑相位余量。

网友F:
直接把AD时钟引到FPGA是比较靠谱的方法

网友F:
也有办法就是用高频时钟去采集低频时钟,但是这样就复杂了,不好

楼主:
FPGA时钟输出抖动太大了!!!实在没办法了再说吧!!!

网友G:
FPGA使用低抖动的晶振,再分频给AD 不可以嘛?
楼上说的把AD的晶振引给FPGA也是这个道理。

网友H:
16楼,FPGA的IO输出的时钟 抖动挺大的,不能作为AD的时钟。

30M的频率对布线等长基本没要求吧,当然不能太离谱。
感觉还是将AD和FPGA用同一个时钟吧,要不然总会有隐患的

网友G:
17楼
那用AD时钟分给FPGA的前端采集部分,再用FIFO同步到FPGA的内部时钟,这样就没问题了吧?
似乎麻烦了点,有没有简单的办法呢?

楼主:
比如使用周期抖动为4ps的晶振,使用DCM后抖动就很大了!!!还是可以进过DCM?或者FPGA使用低抖动时钟直接使用bufg缓冲后输出给AD和其他模块?

楼主:
再发个AD时钟抖动影响信噪比的图吧!!!

网友I:
ad7864_controller adc_ctrl(
  clock_i,
  reset_ni,
  start_i,
  started_o,
  over_o,
  data_o,
  cs_no,
  rd_no,
  convst_no,
  busy_i,
  db_i
);
  parameter data_width = 12;
input clock_i;
  input reset_ni;
  input start_i;
  output reg started_o;
  output reg over_o;
  output reg [data_width-1:0] data_o;

  output cs_no;      // CS*
  output reg rd_no;  // RD*
  output reg convst_no; // CONVST*
  input busy_i;
  input [data_width-1:0] db_i;     // DB11 - DB0
reg [4:1] state;
localparam s_idle       = 4'b0001;
localparam s_convst     = 4'b0010; // start conversion
localparam s_wait_busy  = 4'b0100; // wait busy's negative edge
localparam s_get_data   = 4'b1000; // read the converted data

reg busy_former;

`define NEGATIVE_BUSY ((busy_former) && !(busy_i))

assign cs_no = 1'b0;

// state machine
always @(posedge clock_i or negedge reset_ni) begin
  if(!reset_ni) state <= s_idle;
  else case(state)
    s_idle: if(start_i) state <= s_convst;
    s_convst: state <= s_wait_busy;
    s_wait_busy: if(`NEGATIVE_BUSY) state <= s_get_data;
    s_get_data: state <= s_idle;
    default: state <= s_idle;
  endcase
end

always @(posedge clock_i or negedge reset_ni) begin
  if(!reset_ni) busy_former <= 1'b0;
  else busy_former <= busy_i;
end

// start conversion
always @(posedge clock_i or negedge reset_ni) begin
  if(!reset_ni) convst_no <= 1'b1;
  else case(state)
    s_idle: if(start_i) convst_no <= 1'b0; // Note: clock period > 35ns
    default: convst_no <= 1'b1;
  endcase
end

// read from AD7864
always @(posedge clock_i or negedge reset_ni) begin
  if(!reset_ni) rd_no <= 1'b1;
  else case(state)
    s_wait_busy: if(`NEGATIVE_BUSY) rd_no <= 1'b0;// Note: clock period > 35ns
    default: rd_no <= 1'b1;
  endcase
end

// register data comming from AD7864
always @(posedge clock_i or negedge reset_ni) begin
  if(!reset_ni) data_o <= {data_width{1'b0}};
  else case(state)
    s_get_data: data_o <= db_i;
  endcase
end

// indicating converion is over and data is read
always @(posedge clock_i or negedge reset_ni) begin
  if(!reset_ni) over_o <= 1'b0;
  else case(state)
    s_get_data: over_o <= 1'b1;
    default: over_o <= 1'b0;
  endcase
end

// conversion started, analog signal has alread held,
// waiting for conversion finished
always @(posedge clock_i or negedge reset_ni) begin
  if(!reset_ni) started_o <= 1'b0;
  else case(state)
    s_convst: started_o <= 1'b1;
    default: started_o <= 1'b0;
  endcase
end
endmodule

module xuxu (clock_i,
  reset_ni,
  start_i,
  started_o,
  over_o,
  data_o,
  cs_no,
  rd_no,
  convst_no,
  busy_i,
  db_i
);
parameter data_width = 12;
input clock_i;
input reset_ni;
input start_i;
output reg started_o;
output reg over_o;
output reg [data_width-1:0] data_o;
output cs_no;      // CS*
output reg rd_no;  // RD*
output reg convst_no; // CONVST*
input busy_i;
input [data_width-1:0] db_i;     // DB11 - DB0
reg [4:1] state;

localparam s_idle       = 4'b0001;
localparam s_convst     = 4'b0010; // start conversion
localparam s_wait_busy  = 4'b0100; // wait busy's negative edge
localparam s_get_data   = 4'b1000; // read the converted data

reg busy_former;

`define NEGATIVE_BUSY ((busy_former) && !(busy_i))

assign cs_no = 1'b0;

// state machine
always @(posedge clock_i or negedge reset_ni) begin
  if(!reset_ni) state <= s_idle;
  else case(state)
    s_idle: if(start_i) state <= s_convst;
    s_convst: state <= s_wait_busy;
    s_wait_busy: if(`NEGATIVE_BUSY) state <= s_get_data;
    s_get_data: state <= s_idle;
    default: state <= s_idle;
  endcase
end

always @(posedge clock_i or negedge reset_ni) begin
  if(!reset_ni) busy_former <= 1'b0;
  else busy_former <= busy_i;
end

// start conversion
always @(posedge clock_i or negedge reset_ni) begin
  if(!reset_ni) convst_no <= 1'b1;
  else case(state)
    s_idle: if(start_i) convst_no <= 1'b0; // Note: clock period > 35ns
    default: convst_no <= 1'b1;
  endcase
end

// read from AD7864
always @(posedge clock_i or negedge reset_ni) begin
  if(!reset_ni) rd_no <= 1'b1;
  else case(state)
    s_wait_busy: if(`NEGATIVE_BUSY) rd_no <= 1'b0;// Note: clock period > 35ns
    default: rd_no <= 1'b1;
  endcase
end

// register data comming from AD7864
always @(posedge clock_i or negedge reset_ni) begin
  if(!reset_ni) data_o <= {data_width{1'b0}};
  else case(state)
    s_get_data: data_o <= db_i;
  endcase
end

// indicating converion is over and data is read
always @(posedge clock_i or negedge reset_ni) begin
  if(!reset_ni) over_o <= 1'b0;
  else case(state)
    s_get_data: over_o <= 1'b1;
    default: over_o <= 1'b0;
  endcase
end

// conversion started, analog signal has alread held,
// waiting for conversion finished
always @(posedge clock_i or negedge reset_ni) begin
  if(!reset_ni) started_o <= 1'b0;
  else case(state)
    s_convst: started_o <= 1'b1;
    default: started_o <= 1'b0;
  endcase
end

Endmodule

module fsm(clock_i,reset_n,busy_i,frstdata,eoc):
input clock_i,reset_n,busy_i,frstdata,eoc;
reg[2:0] state;
parameter idle=3’h0,sua=3’h1,sub=3’h2,suc=3’h3,sud=3’h4;
always@(posedge clock_i or negedge reset_n or state)
     begin
       if(!reset_n)
        state=idle;
       else begin
          case(state)
           idle:begin if(frstdata) state=su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state=idle;
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sua:begin  if(!eoc)
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=sub;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state=sua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sub:begin  if(!eoc)
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=su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state=sub;
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suc:begin  if(!eoc)
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=su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state=sud;
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sud:begin  if(bus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=su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state=idle;
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defalt:state=idle;
         endcase

网友J:
好好研究研究时序吧,肯定有办法解决的,这种问题很常见,最终都可以通过时序配合来解决的

网友K:
读AD数据时跟AD用同一个时钟
把数据写到异步FIFO里
FPGA再用自己的时钟从异步FIFO读数据
另外要注意AD的时钟线和数据线要等长,
如果不等就要根据每个数据口实际的延时进行TSU的约束

网友K:
如果你的图是逻辑分析仪抓出来的
那么可能第11位的走线太长,延时过长了
约束下第11位的TSU看能不能改善
如果实在无法缩短第11位的延时,就增加其他位的延时
可以调整输入口的输入延时,具体操作我只用过QUARTUS的
ISE没用过,你可以找找资料

网友L:
LS fen xi hen you dao li

网友M:
路过     ,
像大家学习了          ,
都是高手啊

网友N:
回复 楼主:
顺便问下LZ,你起初的AD时钟是从FPGA分频出来的,怎么写得代码(最好是VHDL的)?我遇到FPGA的管脚时钟输出不出来的情况,高低电平倒是没有问题。

楼主:
使用AD30M时钟,去做为FPGA采样的时钟,问题还是存在!!!
现在使用输入偏移约束,将约束FPGA采样前,数据和时钟的建立时间,不知道会好不!!!
在UCF中加入下面的约束,大家看看!
INST "ad_in<0>" TNM = ad_in;
INST "ad_in<1>" TNM = ad_in;
INST "ad_in<2>" TNM = ad_in;
INST "ad_in<3>" TNM = ad_in;
INST "ad_in<4>" TNM = ad_in;
INST "ad_in<5>" TNM = ad_in;
INST "ad_in<6>" TNM = ad_in;
INST "ad_in<7>" TNM = ad_in;
INST "ad_in<8>" TNM = ad_in;
INST "ad_in<9>" TNM = ad_in;
INST "ad_in<10>" TNM = ad_in;
INST "ad_in<11>" TNM = ad_in;
TIMEGRP "ad_in" OFFSET = IN 5 ns BEFORE "ad_clk" RISING;

网友K:
你这样全部一起约束成一样的,估计没什么用
你是第11位跑的慢,其他的跑的快,你就约束第11位,让他跑快点
或者让其他的跑慢点

网友O(2012-12-06):
来参考一下,感谢楼主,感谢各位顶贴!

网友P:
个人觉得应该是时钟不同步导致的   建议将布局修改修改   同时确保时钟信号同步  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