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DISCOVERY, ADC噪声问题.

楼主(2012-03-21):
想用STM32F4DISCOVERY 板, 做个声音处理,   ADC采集声音信号,

没想到噪声一片. 效果太差,  声音经43L22放大后,沙沙的噪声太大.

12bit/48kHz的声音应该很好的才对. 不知是不是板子的问题.

网友A:
我以前用的103zet6 ADC输入,wm8978输出效果可以,基本没有噪声,不过DAC输出就不怎么好了,有刺耳的噪声,不过声音大了 也可以听

楼主:
找了个103的板, 实测了一下, 串口输出的ADC的值, 上下波动小于5.

而STM32F4DISCOVERY 这个板,竞然有250, 一共才12bit, 也就是5%了.

手里有STM32F4DISCOVERY板的兄弟,试一下, 是不是这样, 还是我的板有问题.

有个项目打算用F4.

楼主:
将电路中的磁珠L1, 换成4.7uH电感, 噪声有好大改增善.

楼主:
不知标有fcm1608-0603的L1, 这个东东的电感有多大. 只知道是磁珠.

网友B:
这个很正常,CPU频率越高EMI越强,F4频率160多Mhz,ADC做稳定了不容易,就像TMS320F2812的12位ADC,能做到10位的就不错了,实际应用中还不如F2407的10位AD。
况且人的耳朵又是对噪声特别敏感。
你要做实验可以把频率降下来试试。
这么高的CPU频率做声音采样不容易。

网友A:
我看了下F4的原理图,基准电源部分,感觉比我的这个板子要好啊,我的这个板子就接了个电感和电容,很简单,可能你真的需要软件和硬件上都做点处理了。

网友C:
通常的磁珠, 最大不会超过 1uH,一般在几十到几百nH。

网友D:
F4系列的主频是168MHz,内部PLL倍频输出在336MHz,开关噪声要特别注意

楼主:
CPU主频从168MHz降到84, 再到48,差别不大,  采样的周期,从28设成480,有效果,不过太慢,不实用.

加大模拟电源C22至22uF.实测漂的小点了.

楼主:
感觉, F4的ADC精度, 稳定的至多能到9bit,

至少在STM32F4DISCOVERY 这个板上实测是这个值.

网友E:
找了个103的板, 实测了一下, 串口输出的ADC的值, 上下波动小于5.

而STM32F4DISCOVERY 这个板,竞然有250, 一共才12bit, 也就是5%了.

手里有STM32F4DISCOVERY板的兄弟,试一下, 是不是这样, 还是我的板有问题.

有个 ...
引用 楼主:

楼主你的F4的AD采样噪声解决了吗?解决之后AD精度有多少位呢?

网友A:
这个是我用F4的板子测量干电池显示的电压值。每0.5ms显示一次
  ADC= 1452
  ADC= 1143
  ADC= 1451
  ADC= 1438
  ADC= 1444
  ADC= 1440
  ADC= 1449
  ADC= 1448
  ADC= 1437
  ADC= 1444
  ADC= 1443
  ADC= 1444
  ADC= 1449
  ADC= 1446
  ADC= 1448
  ADC= 1433
  ADC= 1431
  ADC= 1443
  ADC= 1466
  ADC= 1442
  ADC= 1450
  ADC= 1463
  ADC= 1439
  ADC= 1444
  ADC= 1424
  ADC= 1451
  ADC= 1451
  ADC= 1447
  ADC= 1446
  ADC= 1448
  ADC= 1441
  ADC= 1433
  ADC= 1438
  ADC= 1453
  ADC= 1448
  ADC= 1442
  ADC= 1444
  ADC= 1448
  ADC= 1444
  ADC= 1442
  ADC= 1447
  ADC= 1443
  ADC= 1442
  ADC= 1434
  ADC= 1437
  ADC= 1445
  ADC= 1445
  ADC= 1446
  ADC= 1446
  ADC= 1439
  ADC= 1448
  ADC= 1457
  ADC= 1443
  ADC= 1443
  ADC= 1448
  ADC= 1441
  ADC= 1446
  ADC= 1451
  ADC= 1447
  ADC= 1451
  ADC= 1444
  ADC= 1448
  ADC= 1454

网友A:
接地后的输出结果
ADC= 0
  ADC= 0
  ADC= 0
  ADC= 0
  ADC= 0
  ADC= 0
  ADC= 1
  ADC= 0
  ADC= 2
  ADC= 0
  ADC= 1
  ADC= 2
  ADC= 0
  ADC= 1
  ADC= 2
  ADC= 2
  ADC= 1
  ADC= 0
  ADC= 0
  ADC= 0
  ADC= 0
  ADC= 0
  ADC= 2
  ADC= 2
  ADC= 0
  ADC= 0
  ADC= 0
  ADC= 0
  ADC= 2
  ADC= 1
  ADC= 2
  ADC= 0
  ADC= 0
  ADC= 0
  ADC= 0
  ADC= 0
  ADC= 0
  ADC= 0
  ADC= 0
  ADC= 1
  ADC= 0
  ADC= 0
  ADC= 0
  ADC= 1
  ADC= 0
  ADC= 2
  ADC= 2
  ADC= 0

网友F(2013-04-12):
楼主能把代码贴上来吗?

网友G:
STM32F4 的AD稳定性确实比较差,但不至于上下波动250。
我测下来STM32F4 的AD上下波动约20,跟13L接近。

网友H(2014-05-02):
引用 楼主:
不知标有fcm1608-0603的L1, 这个东东的电感有多大. 只知道是磁珠.

fcm1608-0603的L1  多大呀?

网友I(2017-02-08):
我测试F4的ADC误差也比较大

网友J:
使用滤波算法了吗

网友J:
我也想做ADC采集,但是信号很弱,借鉴一下放大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