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
关于4-20mA接收电路通过CS 10V问题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12-03-21):
如图所示,J1端子外接4-20mA电流型传感器,非屏蔽线缆,二线制,12V为传感器供电电源,I IN为4-20mA电流信号。当对该端口进行CS(传导抗扰度) 10V测试时,V OUT后面的AD检测读值发现超出检测精度+-1% 的要求。大家有什么好办法,可以有助CS 10V测试通过?恳请不吝赐教,多谢!

网友A:
R1 起什么作用?我看没有作用,应该去掉。R2=250欧姆,vout=250*(4~20)mA=1V~5V

楼主:
后面AD输入范围较窄,1V-5V电压范围过宽,所以R1分担了一部分电压。

网友B:
楼主啊,r1、r2都换成0.1%的精密电阻,在测试看看的啊

网友B:
虽说精密电阻的价位是比普通电阻是贵了十来倍的,但是在这一块要保证测量精度,也必须要下这个血本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