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放大器-信号链] 请教专家 ti 有没有针对扩音器的classd 的音频功放!

楼主(2012-03-21):
请教专家 ti 有没有针对扩音器的classd 的音频攻防?5v供电 接8欧扬声器!!

网友A:
这样的功放很多。想问一下,但通道还是双通道?功率要多大?

网友A:
太多器件可以选择。粗略看了一下,又超过48个器件。
mono: TPA2036D1, TPA2011D1,LM4671,LM4675
Stereo:TPA2012D2,LM4674,LM48411

楼主:
多谢帮组,我先下载规格书看看

网友B:
我也凑凑热闹吧

楼主(2012-09-22):
谢谢大伙的帮助!!结贴